671T-M内存电压偏低

楼主(2016-12-11):
671T-M内存电压偏低,只有0.7V 芯片 MOS管也换了 还是一样  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引起

网友:
查查3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如果本身内存供电对地阻值在正常合理的范围里,那么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尤其是EN这部分。

网友:
内存供电的驱动芯片要换掉呀,那是容易坏的,MOS管一边都不容易坏的。除非直接短路了

网友:
查3脚的分压电阻 看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