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玩家国度的点位 哈哈哈Asus RAMPAGE_II_EXTREME_2.01G

楼主(2016-12-11):
哈哈哈 都是钱买的 贡献出来 给广大同仁使用Asus RAMPAGE_II_EXTREME_2.01G

Asus RAMPAGE_II_EXTREME_2.01G.zip

网友:
求加分 啊啊啊

网友A:
问下, 有详细一点的 RAMPAGE IV EXTREME 的时序吗, 论坛找过了, 不够详细的, 问下你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 有详细一点的 RAMPAGE IV EXTREME 的时序吗, 论坛找过了, 不够详细的, 问下你有吗

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就可以 能帮你我就帮你  时序什么的 这种新板子 不是也别清晰 但是我修过好几块都修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X58主板,又是玩家国度,加分给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就可以 能帮你我就帮你  时序什么的 这种新板子 不是也别清晰 但是我修过好几块都修 ...

好的, 你真厉害, 膜拜, 我着手开始找问题, 最后问题锁定在H_CPUPWRGD 这个信号没出来一直是低电平,O_PWROK 正常,S_DRAMPWROK正常,+VTT_CPU_PWRGD正常, (+12v,+5v,+3v)都正常,+S_SLP_A#正常,S_SLP_LAN#正常,S_SLPS3#正常,S_SLPS4#正常,S_MEPWROK正常,现在已经没有思路了, 我不认为就是南桥已坏的问题, 是不是南桥起来的电压那里没有测到, 给点思路再继续, 灰常的感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