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求助

楼主(2016-12-11):
IPAD AIR 求助  刷机能过进度条 但是刷完了之后 链接ITUNES会显示 正在恢复的模式 很奇怪的问题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能进系统吗?你说得清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系统吗?你说得清楚点啊

刷机能刷过 不报错 刷过之后会重启 链接ITUNES 会显示 ITUNES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AD 你必须先用备份来恢复IPAD  然后才能将它与itunes使用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如果多次刷机都这样,那只能考虑是硬件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