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飞天U141B 图纸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12-11):
神舟 飞天U141B 开机电流0.10 指示灯亮,几秒钟电流0.02,指示灯依然亮着, 无CPU供电,U1(ISL95837)的第6脚无供电,6脚电压是U45控制。U45第1脚开关机控制电压有高低电平,而U45的第2脚无电压,2脚电压则来自于U60(ISL95870B)的12脚PGOOD,问题就在这里无供电引起的/U60是控制0.85V的供电,这里没有电压输出导致整个板无法正常工作,本想定一个ISL95870芯片回来的,后面问了同行的朋友说这芯片不容易坏,是电容坏引起的无供电输出,果然真是换电容好了,至于哪个电容就不说了,亲们去查一下吧(这个是这机子的通病来的)附上图纸

网友:
哪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愁找不到解决方法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么的小气 说里不一下子说完 留下个悬疑

网友:
哈哈  应该留个照片 换了哪个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美中不足没有看到图片,不过也很不错了

网友:
讲一段话有一图片就好了

网友:
桥旁边的一个滤波电容 修的多了。。

网友:
图纸很好

网友(2017-09-12):
桥旁边的一个滤波电容 修的多了   楼主小气也不说下

网友(2021-12-10):
哈哈   修过的  才知道的  不过楼主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