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楼主(2016-12-11):
今天收到华硕P5g41t-m lx3主板一片 问题是跑码到E0238脚 236脚 3.3V正常 118脚 3.3也正常 两个槽都试了 内存也换了 CPU也换了 桥也压了 内存槽仔细的看了几遍 也没啥问题  请问一下大侠们还要查哪些电压 或信号

网友A:
请注意,这板子的北桥需要个DRAM_PG信号,而且是个高电平有效信号,否则这主板的北桥内部的DDR3内存控制器无法工作。

网友B:
238脚和118脚的对地电阻一样的吗,

网友C:
BIOS  起码要刷一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8脚和118脚的对地电阻一样的吗,

阻值一样得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起码要刷一刷吧

bios也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这板子的北桥需要个DRAM_PG信号,而且是个高电平有效信号,否则这主板的北桥内部的DDR3内存控制器 ...

dram_pg是哪一脚 没图纸 请告知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ram_pg是哪一脚 没图纸 请告知 谢谢了

点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528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5288-1-1.html

这个电压为1.5V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