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SI 无跑马测试卡00(第一次自学修板的心情娃哈哈)

楼主(2016-12-11):
说起来在论坛也五年了一直没好好学习过,加上店里老板业务也只是服务没有维修,最近都是自己花钱买的设备和书籍,论坛(主板维修不是事),也在论坛看了不少,今天第一次修的这快板也是客户坏了换下来的,P5P43T SI 问题拿过来开机无显直接换新板搞定客户留下不要。。。。这两天拿出来摸摸,插测试卡显示00,然后开始按书测板各电路电压,本人思路无章可寻(本身就不会)内存1.5V有,总线1.2也有。桥。时钟,CPU供电都正常。但是测试卡上的复位,时钟都是0V....下载点位图花了两天所有的信号电路全测一遍,最后VRMPWRGD不正常此路电压为0V得知正常为3.3V (论坛也有华硕主板无复位此电路电压低的贴子)点位图看出VRMPWRGD由PQ100三极管C极发出。测C极0V C极直接连排阻822,E极接地,电压因该由822阻排上接得到3.3V  测阻排有3.3输入。当时就把三极管拆了,C极电压3.3V就出来了 然后测复位,,时钟电压都正常。。那时可高兴了以为就这样修好了(哈哈)  上CPU 内存嘛的问题一样。。看论坛修主板都是拆拆就好的误导哈。。。。。继续看图查三极管B极电压为0.75V不对  此处的VCORE-PG#应该低电频  再看B极连到了旁边另一个三极管PQ101的C极。PQ101的C极也是连到822阻排上的,E极接地B极同样也是连822阻排,PQ101B极电压0V 阻排的输入有1.2V的。。看完点位图可知,VRMPWRGD(其实我不是很清楚这信号是干嘛用的) 是由阻1.2V电压到三极管PQ101B极控制C极输出一个低电频给三极管PQ100B极控制C极上拉电压的。。822阻排输入没输出。。像论坛所说的822通病,,拆掉测量阻值8.2K也是正常的。。。再焊上去电压输出正常VRMPWRGD3.3V正常,,复位时钟都有。。再次换上真件跑马正常,插显卡开机显示。。。。这下可它嘛高兴了;P(不过由于对焊件不太会被这个阻排弄的头都大了搞了好几个小时这阻排,最后还把内存插槽搞的有点烂了)这排阻在主板的内存和主板角边上,电阻本身没坏应该是经常插拔稀焊了吧。。。。。。。。。。

网友:
厉害,我也在学习中,一起加油

网友:
你都做这个5年了啊  没事学点 也能有点额外收入

网友:
这种第一次修好主板的心情,只有自己才能真切体会到,那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惊喜和激动。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精神可佳!坚持不懈!下次,在看你发贴!

网友:
第一次修好板的心情  是激动  激动  还是激动  我能理解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