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 电流0.8 不动加焊显卡ok

楼主(2016-12-11):
三星r518 版号 BA41-01060A 开机电流到0.8a 不动 ,主板各电压出来了,用
示波器
看bios 第1脚 波动了一下不动,用热风枪在显卡上加热一下 测试,电流上去了了接屏显示ok。
显卡
三星
示波器

网友:
那你得发一下波形看看嘛! 为什么要干显卡 ,原因到底在哪里 波形是什么样子的波形,是那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不亮机的呢

网友:
不上BGA 早晚带返修

网友:
ICH9的桥 需要认到显卡才读内存跑马

网友:
这样会返修吧 这种机器我一般都不修 要么换板

网友:
是啊,这样返修风险大哦

网友:
风枪加热亮机 最好上BGA加焊下 多测试避免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