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5CA装好了系统触摸板用不了

楼主(2016-12-11):
如题所示,说出来都感觉我不是搞维修的,一个系统还要求助。win7,win8,WIN10的系统版本都试过也看网上的说法搞了,装什么ATK和鼠标驱动,都去了官网下载了。只有在WIN10模式下按FN+F9可以提示鼠标关闭。外接的可以使用,但是就是触摸板用不了。求助各位同行谁装过这个系统。搞一天了

网友A:
PE模式下可以用吗?

网友B:
可能是系统问题,像华硕的很多新笔记本就是WIN7触摸不能用

网友C:
你确定是你触摸板的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要你说的问题硬件问题大

网友:
补充一下确定是系统问题,因为客户原来拿过来的时候用的WIN10触摸板可以用的,我装了系统了就不能用了。pe模式不能用键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你触摸板的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要你说的问题硬件问题大

确定是驱动问题,客户拿过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系统问题,像华硕的很多新笔记本就是WIN7触摸不能用

win7,win8,WIN10我都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模式下可以用吗?

不能用,但是客户拿过来WIN10可以用的

网友:
刷个bios呢

网友D:
官网更新驱动也是这样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更新驱动也是这样子  ?

是的,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说就是系统问题。怎么弄就死在这个牛角尖里了

网友:
有可能有关系,但是他拿过来的时候能用所以我不敢轻易拆机。就收一个系统钱,冒的风险太大了。实在装不好就还给他,没办法

网友E:
官网难道没有驱动可以下载?装官网支持的系统版本,装安装版的!然后所有的驱动全部下载下来一个一个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网难道没有驱动可以下载?装官网支持的系统版本,装安装版的!然后所有的驱动全部下载下来一个一个的装!

就是装的官网的驱动不能用我才来求助的,安装版没有试过等下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