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K84 外屏显内屏不显

楼主(2016-12-11):
板号K43LY Rev 3.1外屏正常,内屏不显示,+3VS_LCD受显卡控制没输出,其它信号都没有。是不是可以确定显卡挂了?

网友:
不会的,查信好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显卡 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或者直接加焊

网友:
同意楼上的,直接风枪吹下显卡看看

网友:
+3VS_LCD一般有个五个脚的转换管 没有电压看有没短路没有直接拉个3v过去看看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查显卡条件再加焊

网友:
先查查显卡的供电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