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_LX主板down after 15 seconds和Chassis intruded维修

楼主(2016-12-11):
接到华硕M5A78L-M_LX主板,故障出现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清COMS,刷BIOS,软办法用尽。在网上和本论坛查发现有类似,基本原理是南桥检测不到S-USB-OC#信号,后测信号中发现S-USB-OC#23为低电平如图1

只要此点为高电平就可以了。
SR65SR66为入南桥检测入口如图2
SR65没有电阻,测试此焊点有3V,可以把此点焊通,故障排除,如图3
但试机后又出现:
Chassis intruded
每次断电后都要硬重启才能进系统,原理是IO的68脚检测不到高电平,经测后是主板电池低所至,OC68点测只有1.03V如图4
但测电池为2.98V,应该是待机电池电路的问题,如图5
现此三端二极管不良,拉低电压,换新管后再测如图6
测OC68点,有2.88了,再上机测试故障解决,主板修复。

总结:点位图不错!大家应该多应用点位图。附上此板点位图和华硕点位图查看软件及使用方法,方便大家,好的就赞

网友:
有点位图,再加上楼主的分析真的不错

网友:
有块主板,插USB就提示电涌过流不认USB设备,

网友:
惭愧,我其实一直没明白USB-OC#信号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