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0 无显卡驱动

楼主(2016-12-11):
接了台机器最开始就花屏换了显卡打不起驱动。。。。。。。。。。。。。

网友:
打不上驱动,显卡可能还是有问题

网友:
显存虚了吧

网友:
换了新显卡都打不了驱动吗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了

网友:
duo huan jige qudong euanjian  ne ?

网友:
显卡可能还是有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或者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