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4010 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6-12-11):
客户拿过来之前是开机显示报警7声,换桥之后开机掉电  感觉有地方短路 实在没辙 就又换了一个桥,结果还是一个样 无意间用21v通电,开机却一切正常,不会掉电 之前是开机还没有跑电流就掉到0.07  3v5v电感没有电压  芯片发烫 ,然后就换了一个3v5v供电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 后面把3v5vmos管都换了 还是一样  请大神们帮帮忙看看会是哪里问题,真是郁闷啊 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电源限流了, 你用21V开机 电流会小一点,所以开机正常

网友B:
那你用21V时,那芯片还烫吗

网友C:
你直接用适配器看看,是不是可调电源有问题或者限流了

网友:
用电源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电源限流了, 你用21V开机 电流会小一点,所以开机正常

bu不是的我的电流表好的 我用别的试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21V时,那芯片还烫吗

bu不是的我的电流表好的 我用别的试过一样  不会发烫 一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用适配器看看,是不是可调电源有问题或者限流了

bu不是的我的电流表好的 我用别的试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