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开机黑屏,电流0.75安,无显。

楼主(2016-12-11):
y560开机黑屏,电流0.75安,就不动了。拆开后,查到独立的显卡,没有供电。由于,是ati的。是不是,我就可以,去掉独立显卡的供电,试试呢。谁有这类型的图纸呢。??

网友:
应该没过内存吧

网友A:
直接拆了显卡供电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显卡供电试试不就知道了

拆了,还是一样的电流。不知道,这样的电流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