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T D3 V40不过内存测试卡跑D4

楼主(2016-12-11):
七彩虹C.A780T D3 V40不过内存测试卡跑D4,先查下内存供电主供电1.62V 1脚0.78V 118脚3.3V 238脚3.3V 都正常 236脚不正常0V 发现烧断线,以电源橙色线飞线到236脚3.3V正常跑码亮机
飞线

网友:
SPD烧断线这种故障 就跟刷BIOS一样 不用发个贴了吧

网友:
对小白来说可以借鉴,哈哈

网友:
又是spD吧。

网友:
我也维修过很多这种故障,都是和楼主一样这样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少走弯路

网友:
那么多SPD爱烧的?

网友:
三代内存的SPD就和喝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