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750dp的板子死活不触发

楼主(2016-12-11):
这破本子修了一天,同行拿来的,说清灰装的时候冒烟了、。、。、然后打值发现EC短路 网上定了个EC回来装上,结果不出VSUS_ON   没办法 查条件吧,发现EC_RST#没电,查到r3204电阻发现阻值变成了100K 换一个吧,换上好了 EC_RST#有了 出了VSUS_ON  待机3v 5 V也出来了  ,然后试着开机  发现还是无法触发,LID_SW#被拉低  有短路  查吧 查到了一个D6601看样子像是esD静电芯片?   这个短路了 直接拿掉 好了LID_SW#正常3.3了   上电 还是不触发。。。。PM_PWRBTN#这个信号根本不跳变   气炸。。 以为EC没焊好重新焊了几次  依旧。。。   是在是修的都想吐。。。请问各路大神  有什么思路吗  是在是不知道再去弄哪里了  直觉怀疑可能是X宝的EC有问题。。。

网友:
PM_PWRBTN#一直为3.3V高电平

网友A:
把pm_pwbtn抬起来,看看有没有变化,这个信号变化前提是ec条件满足,ec烧了的话看是不是ec前面的条件给烧了,一项项全测一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m_pwbtn抬起来,看看有没有变化,这个信号变化前提是ec条件满足,ec烧了的话看是不是ec前面的条件给烧了 ...

如果抬起来的话 肯定不会跳变  因为这个就是ec来控制这个信号跳变的  如果翘起来 直接是3VSUS给的PM_PWRBTN#  不知道是EC是坏的 还是前面有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m_pwbtn抬起来,看看有没有变化,这个信号变化前提是ec条件满足,ec烧了的话看是不是ec前面的条件给烧了 ...

开关上的PWR_SW#_S是经过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连到ec的   相当于一条线差不多吧  跟直连没区别  万用变测也是通的。。所以断线这里排除  感觉还是问题还是出在EC里  另外 直接短接pm_pwbtn会触发 但是不亮机。。。

网友:
不是可以给它一些条件,看它会工作吗

网友A:
抬起来测试ec脚位,信号谁控制测试谁,你跳过ec直接给南桥触发信号,但是ec控制的二次电压什么的都不会出,因为ec本身条件不够,慢慢的来吧,吧ec所有的前置条件都侧后再换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抬起来测试ec脚位,信号谁控制测试谁,你跳过ec直接给南桥触发信号,但是ec控制的二次电压什么的都不会出, ...

我是真的不想再换了。。。这EC感觉特别贵。。。本来买了两个算运费40块钱   不知道谁给我弄地下踩坏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真的不想再换了。。。这EC感觉特别贵。。。本来买了两个算运费40块钱   不知道谁给我弄地下踩坏一个 ...

先查前置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前置条件啊,

+3VPLL +3VS +3VACC +3VA_EC AC_IN_OC# VSUS_ON PM_RSMRST# LID_SW# PWR_SW#_S 这些全都正常。。。  还有一些信号   我明天再查查看

网友C:
EC自带程序吧,这么贵

网友:
无私奉献,谢谢分享啊

网友D:
感觉华硕有些是带程序的,再说了冒烟的机子感觉你这样修不对路啊,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冒烟,一般是插进屏线烧的,这机子修过这种烧法坏差不多大小20个元件才好,也有坏EC和RTL2306和 桥的。

网友:
按上电时序慢慢查一遍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再换个ec试试。。。。

网友E:
是不是触发瞬间保护了啊 RTD2136估计坏了

网友:
ec什么型号的,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自带程序吧,这么贵

EC不带程序的 it8528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华硕有些是带程序的,再说了冒烟的机子感觉你这样修不对路啊,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冒烟,一般是插进屏 ...

EC不带程序的 it8528e     而且他冒烟了  肯定先打值啊   到EC那里EC短路了 换上就好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触发瞬间保护了啊 RTD2136估计坏了

没有  瞬间保护 直接短接PM_PWRBTN#这个信号 还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F:
刷个BIOS看看,是不是EC的脚位没有配置呢

网友:
把ec  bios刷一下

网友:
刷过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BIOS看看,是不是EC的脚位没有配置呢

BIOS刷过了

网友:
检查下桥把, 不行就换桥。。。。。。。。

网友:
再换个EC呗、、、、、、、、、、、、、

网友:
楼主修好没,现在X宝买的多买一个。有百分之90的机会换第二个才好

网友:
你定了几个EC ?  换个EC试试呗  PWRBTN不跳变是指的发给桥的信号吗 那肯定是EC有问题啊 再换一个  一般网上买芯片多买几个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瞬间保护 直接短接PM_PWRBTN#这个信号 还是可以触发的

网卡适配器边上有个6脚的芯片 把他拆掉看看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个东芝的,,ec不出触发信号给桥,,怎么搞都不行,,后来我把给ec的触发信号和给桥的触发信号连一起了,,后来完美亮机,,也能正常使用,,要是上电条件都正常的话,,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做法是把开关连到桥的pwrbtn#让它不经过ec直接拉低桥的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修呀

网友:
看看EC带不带程序

网友G:
清灰怎么能烧这么多东西啊

网友:
上面条件都满足的话,建议再换个EC 吧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看PM_PWRBTN#是否为高电平,高电平并且EC条件正常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清灰怎么能烧这么多东西啊

这个本子清灰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