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 LE CPU上管G极12v保护电压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12-11):
新人练板 ,此板最初故障  开机触发 复位灯常亮。
                 于是拆下 打上下管对地阻值,发现一组供电的上管的其中一个管G S级短路(红圈)。更换好开机,依然复位灯长亮。手摸8脚驱动IC 缓慢开始发烫,然后淘宝订了IC F72845S(绿圈),顺带买了EPU电源管理IC。收到快递后 立马动手更换,更换后依然缓慢发烫,立即断电。怀疑EPU坏了于是更换EPUasp903b,这个短腿EPU太难焊接了,手老是抖。怕持续加热烧坏EPU,于是冷了一会儿继续焊接。焊好后开机发现 上4p CPU供电立马掉电怀疑没焊接好,于是返工。再开机还是复位灯常亮,再测量测量
           发现所有4组上下管G级都是无穷大(最上面一组是NB的供电),其中最后一组供电下管G极居然有12v电压。论坛里搜索 徐老师说的是电压保护。
           于是测量相位PH 0V  电流检测ISEN 0v ,顺带也测量了下EPU 的条件 vcc 0v ,en 3v ;顺藤摸瓜找到VCC供电前面一个4R3(红线处)一端12v一端0V,再测阻值841明显不对,找了个老主板上的4.7贴片更换vcc12V出来了。
   然后PH 和ISEN   不知道怎么搞了 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2-29 23:14):
此贴终结 !手工不到位没焊好IC ,今天闲下来练了一下午 焊好正常跑马!

网友A:
epu的住供电出来后现在是什么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u的住供电出来后现在是什么现象了

依然是g极12v

网友B:
路过。先把能用到的打阻值;把所有的供电,开启考虑到,pwm波形有无可以用波波查。更换芯片。还有ton脚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先把能用到的打阻值;把所有的供电,开启考虑到,pwm波形有无可以用波波查。更换芯片。还有ton脚等。

新手还没条件上波波,谢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
各组上管对地阻值应该接近,下管也一样。无穷大可能是IC空焊或者断线。楼主焊工先练过关再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组上管对地阻值应该接近,下管也一样。无穷大可能是IC空焊或者断线。楼主焊工先练过关再来修吧

我也怀疑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