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J7旁边的电感

楼主(2016-12-11):
不小心连焊盘都碰掉了,只有距离传感器和光传感器不正常,其他功能都正常
原理图上也找不到这个FL6,求怎么飞线?

网友:
建议看看【迅维】飞线的视频

网友:
图纸上找不到  查点位啊

网友:
iphone4,FL6连到10脚和12脚。

网友:
fl6的左脚

网友:
刚看的是fl6左脚是u48输出供电3v。你飞线把。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fl6没有可以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