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1):
联想B570  6系,版号:10290-2纬创代工 插电待机为0.1A,可以触发,上电到0.6A左右无跳变;拆机裸板测一样的电流现象
先修待机偏高部分,测公共点电压正常,PWM 3,5V也正常,初步测其它电感电压没有先出来的,怀疑短路;于是手摸一下全板看看,摸到CPU供电周围的时候被烫一下,细看得知有个8脚的芯片表面有个小洞,看脚位与旁边的龟壳场管相连;由于要找这样的芯片,查图纸得知这款CPU的供电为NCP6131主供电芯片搭配3个驱动芯片(2个为CPU供电驱动芯片外加一个集显供电),其中上面烧了的PU4306芯片就是其中一个CPU供电的驱动芯片;
找料板换之,换完后待机电流为0.01A正常了,触发也可以上电,关掉后待机又恢复到0.04A左右偏高,摸那个地方还是微热,这次不着急换驱动芯片,大家都知道龟壳场管爱坏,随吹下相连的龟壳,发现上管底部S极有发黑的迹象,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为了稳妥把上下管全换,换完后插电待机正常;插发后电流到0.6A左右无跳变,考虑到CPU可能也有问题,换个CPUOK了!

网友:
B系列的铁壳好像都容易坏

网友:
0.002A(待机)——0.150A(内存)——0.25A(桥)——0.4A(显卡)——0.5A-0.7A(cpu)———1读取bios初始化芯片组0.9-0.125A——2将bios映射到内存0.8A——3调取bios自检KBC 声卡等标准外设1.0~1.4A——4将本次自检信息存入CMOS1.A左右——5读取bios自检显卡1.2~1.6A——6将本次信息存入CMOS1.3A亮机——7检测即插即用设备,进系统,随后进入节能状态1.1A~0.7A 送楼主的

网友:
联想的通病吧!又是龟壳MOS场管。

网友:
上下管一齐换吧,上次修一个,换cpu供电乌龟壳,开机后白屏掉电,查到集显乌龟壳漏电,三对乌龟壳全换才好了

网友:
这好像是个一体机吧!1

网友:
联想的通病吧!又是龟壳MOS场管

网友:
搞不明白厂家为什么要用这种MOS管

网友:
这种乌龟壳管坏 cpu百分之七十都坏

网友:
联想机的一系列这样的场管都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建议用普通的MOS管代替

网友:
又学到一个通病

网友:
    这种铁壳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返修  就好

网友:
还经常烧cpu

网友:
又是这个铁壳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6131没坏吗?不按套路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