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 6S 摔后 不定期不能唤醒如何处理?

楼主(2016-12-12):
换过硬盘 目前机子10.1.1系统。 4G信号 WIFI信号都正常
该有的功能都正常。指纹碎了。换了个没有指纹了
就是黑屏待机后。有时候需要按开机键或者HOME键七八次才能唤醒
有时候又一按就灵
实在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望大神指点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
拆掉wifi看

网友:
上拉电阻测下电压

网友:
把wifi拆掉看一下

网友:
把eifi加焊一下看看先

网友:
CPU也有可能的 比较麻烦 遇到过6是这个问题CPU导致的

网友:
我有一台,感觉是WIFI问题!!!

网友:
不插HOME键排线,试试开机键能不能正常唤醒,排除一下。

网友A:
已经更换过WIFI
也替换过HOME按键
问题依旧。。。
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更换过WIFI
也替换过HOME按键
问题依旧。。。

有没有刷一个高一点版本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测试电源按钮线路电路然后尝试重做PMU,看看是否修复。

网友:
目前是10.2系统?还有更高的吗?

网友:
修得我都怀疑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