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 开机显示无灯光图解分析

楼主(2016-12-12):
IPHONE 6SP 开机显示无灯光 图解分析

网友:
简单明了的呗

网友:
这个好,一下就看懂,谢谢分享

网友:
比较常见故障的一个分析

网友:
短路也会无背光

网友:
无背光还是相对好修

网友:
背光芯片容易坏吗?

网友:
相对来说,这个应该比较好修的。

网友:
苹果的电感特别容易坏 电脑上的电感到不容易坏

网友:
第一就是要断开电池才能操作。要按照规矩来。

网友:
简单明了,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