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开机报错9代码故障 图解分析

楼主(2016-12-12):
IPHONE 6SP开机报错9代码故障 图解分析

网友A:
请问楼主能仔细点分析不   测试那

网友:
大短路很多都是电容也得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能仔细点分析不   测试那

一般是测试上述电容上的供电

网友:
如果能结合点位图分析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测试上述电容上的供电

  - -  那他应该顺便把点位图也贴上去。。。。。。

网友:
硬盘本身几乎没有坏的

网友:
一张图 一个贴……

下次可以把资料压缩下上传

网友C:
这些小电容都怎么拆,直接上风枪?

网友:
CPU 也会 出现9 错误吧

网友:
还好不是cpu   要不就要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小电容都怎么拆,直接上风枪?

肯定用风枪啊  胶除掉后风枪直接。吹下来

网友:
最近我也在学手机维修了·

网友:
报错9 服务器问题、硬盘问题、CPU问题、硬盘供电问题、CPU到硬盘线路问题 就这几种了

网友:
支持,看看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能仔细点分析不   测试那

用特尖的表笔在电容上测即可。

网友:
到处都是你发支持看看,不要在赤裸裸的灌水否则帐号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