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两个喇叭只有一个喇叭响,大家猜猜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2-12):
接到宏碁4741的电脑,进系统两个喇叭只有一个喇叭响,拆开看下喇叭没有断线,主板也没有什么问题,重插问题依旧,想着肯定是喇叭坏了,就上淘宝买了个喇叭,换上去还是只有左边的喇叭响,奇了怪了,开始查主板吧,四根线对地阻值是一样的,都正常,先换的功放,不行,又换的声卡,还是一样,不忙就在那里裸板接屏修,无意中进bios,在bios敲击键盘,有滴的声音,手捏着右边的喇叭,感觉有震动,该是有声音的,到这里才想,难道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还真好了,第一次遇到只有一个喇叭响是系统问题。最近修的好几台电脑都是怪问题,搞得我有点无语。

网友:
喇叭问题可以量出来啊

网友:
应该是平衡那里没设置好。

网友A:
lz走弯路了 其实这个问题第一个想的应该是这个问题 这两个其中一个肯定是故障所在啊。

网友:
声道平衡呀,,,,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先换盘测下

网友:
有时候把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看看。。。。。

huangxin52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也是大家常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走弯路了 其实这个问题第一个想的应该是这个问题这两个其中一个肯定是故障所在啊。

这个调节了,移到最右边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你不会用示波器看一下 有没有波形, 喇叭随便找一个 试一下, 还要定? 这样修会亏的

网友:
如果从先软件后硬,那先做个系统,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看到LZ的标题我第一想到的和二楼一样!呵呵

网友:
把声音调成单声道了吧

网友:
莫非是驱动?

网友:
若设置正常 系统问题导致此故障也确实不好检修

网友:
那先做个系统,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其实吧。。。。声卡驱动重新装也可以OK

网友:
铜牌收走,这个维客不合格,在修机前道先就要排除软件引起的左右声音大涉一样,你不知道系统里有左右声道控制吗?

网友:
客户拿来一般都是先装系统试试  不行在拆机

网友:
左右平衡没设置好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有遇到驱动导致的

网友B:
*脏话*    本来就应该先排除系统啊    不会外接个耳机或者音响先试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脏话*    本来就应该先排除系统啊    不会外接个耳机或者音响先试试吗

客户有资料,不让装装系统的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有资料,不让装装系统的

可以拷贝出去啊   可以用你自己的硬盘啊     还有你外接个耳机试试也不影响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主板的价格 ,也可以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弯路走的有点大  这种问题一般都先更新下声卡驱动 在搞别的

网友:
装个官网的声卡驱动也许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给不懂维修但又懂电脑的人秒杀

网友:
居然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挺奇怪的

网友:
这种情况也是醉了,系统坏引起

网友:
系统引起的故障也是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