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跑马C7C6

楼主(2016-12-12):
昨天修一款V星主,跑C7C6,检查各主要电压正常,拆掉了外围设备芯片,还是不行,各位大神,请求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查查内存条件

网友A:
C7 C6主要是IO對鍵盤的檢驗,優先考慮鍵盤的5V電壓失效,檢查7533AM8(標示S12)的小元件(靠近鍵盤埠內側)
不知道你的型號,大概位置如下

网友:
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我把外围的芯片都拔了,应该也不关联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 C6主要是IO對鍵盤的檢驗,優先考慮鍵盤的5V電壓失效,檢查7533AM8(標示S12)的小元件(靠近鍵盤埠內側)
不 ...

嗯,好的,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7 C6主要是IO對鍵盤的檢驗,優先考慮鍵盤的5V電壓失效,檢查7533AM8(標示S12)的小元件(靠近鍵盤埠內側)
不 ...

你不是大陆人?怎么发出来的回帖,是繁体字,好多都不认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大陆人?怎么发出来的回帖,是繁体字,好多都不认识?

住台灣,繁體字用習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住台灣,繁體字用習慣了

好吧,你发出来的字我好多不认识,台湾人都是用繁体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