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不出cpu供电 桥坏的可能性大吗

楼主(2016-12-12):
技嘉h61  真的是很烦啊    好修的 就是好修  想那些基本供电     基本就是 分压和三级管坏    闪掉   就是5v  12v检测高  掉电     但是CPU、
没电   就修不好了    我想知道你们坏过桥没       别回复   刷什么BIOS之类的  没出都是  问个问题  下面回复  一堆  就是刷BIOS 我真的了

网友:
H61的桥我还没换过

网友:
看一下这个 CPU供电部分有没有参考价值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6518-1-1.html

网友:
还没有还过桥的路过

网友:
H61的桥一般不容易坏啊!一般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你们没换过吗

网友:
老的了    不过你可以试试  我修了不少没搞过那个

网友:
不到不得非的时候,GA-H61M-DS2的桥别怀疑

网友:
BIOS坏的多一些

网友:
供电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啊

网友:
这个你得准确了解下1155主板CPU供电起始流程才行。SVID比PVID模式复杂的多。

网友:
还有,正常使用,H61桥芯片坏的很少。那种加焊过和重植过的不计。

网友:
没CPU不查供电芯片查桥干嘛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DRAMPWROK、CPUPWROK  还有svid这些都正常才能出cpu供电   忒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