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2G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12):
接修一台V5-472g,故障为开机瞬间电流0.12左右,然后掉电,拆机 ,此板为集成CPU内存,板子很贵,找图纸,按照时序查,开机瞬间,各主要电压全部出来了,后序电压挨个测量也都出来了,没办法,对照图纸,慢慢看,找广达的PG,来到这里 一路一路断开PG,当断到HWPG_VCCSA时,开机电流稳定在0.26,哈哈,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继续往前找,按照时序来到 ,pu12发出,pu12工作正常后发出此PG, 测量PU12后极电感电压正常,测量PU12的PG信号到后级也无断线,怀疑PU12虚焊,加焊PU12, 开机正常,测试2天没问题通知取机,钱到手!附带送上此板图纸以及BIOS ,EC的合成版纯净BIOS。

网友:
楼主思路特别清晰,在下学习了

网友A:
   不错的技术 楼主的时序是在哪里找的 图纸上面有吗

网友B:
电源芯片虚焊》》???还没碰到过

网友B:
是不是芯片不良,你焊 了下芯片受热好了

网友:
EC没有收到HWPG,会关闭分组供电开启信号。。学习了

网友B:
楼主这机器返修没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想着去更换pu12了。实际上,加焊就ok了。如果是bga就重置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掉电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虚焊》》???还没碰到过

比较少见啊,因为手头没有芯片,才选择加焊的,要是有,直接就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机器返修没

考级测试了整整两天,稳定了才让取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技术 楼主的时序是在哪里找的 图纸上面有吗

图纸上最后面倒数第二页,有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芯片不良,你焊 了下芯片受热好了

所以才拷机测试了2天才让取的机器

网友:
不返修的话  ,加焊也没啥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楼主建议你把芯片换了,,这种芯片虚焊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广达都是pg信电坏就会 掉电是吗?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很多芯片都是加焊一下就能用个几天  但还是芯片内部不良 还是建议换一个

网友:
换个芯片好点,不然估计会返修

网友:
思路绝对的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我就是对时序比较模糊

网友:
这种芯片虚焊的还是比较少见啊。

网友:
来学习了,一大伟大发现

网友:
高手  这个有点难度的 、

网友:
信号也会虚焊

网友:
这种芯片虚焊的可能性很小 建议你把芯片换了

网友:
已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呵呵,没有烧个洞好多了

网友:
掉电啊!也只能一步一步的来,运气好一下就能找到了。。

网友:
HWPG缺电压还是好修点的。。

网友:
今天没分加了,不然给楼主加分

网友:
广达的hwpg出问题就会掉电

网友:
pu12是什么作用看不明白

网友:
虚焊?很少很少,都是坏的多

网友:
有示波器就修的快了

网友:
恩恩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怎么会怀疑是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级测试了整整两天,稳定了才让取的机器

测试稳定便可   估计一般维修的会换个芯片

网友:
应该是周围电容有不良的吧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返修没

网友:
上论坛看都是不断学习 不断积累经验啊

网友:
干的漂亮!!芯片虚焊

网友:
加焊过芯片了吗

网友:
是对的吗,确定

网友:
赞一个,楼主时序这块搞得好啊,修机器好轻松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