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机器 进水没待机

楼主(2016-12-12):
G470机器 插上可调电源 没待机  拆开机器 主板 是 6751P 主板 PQ302 5678脚 没电压  从123脚 连5678脚 能开机 正常  这种情况电池就不能用了   插上大电流  主板研究三天了  研究不出来 各位朋友谁遇到过给说下

网友:
主要修保护隔离电路了啊

网友:
pq302G极连接的电路看看

网友:
g470进水很容易进到触摸板下面

网友:
按无公共电压维修,检查控制脚信号

网友:
      PQ302 5678 保护隔离 没有电压能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