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3V待机短路 烧不出怎么办

楼主(2016-12-12):
Y470 3V待机短路 5V阻值430 3V只有92 ,电流表调3.3V烧机,电流只有0.12,怎么烧啊大师们。
去的地方太多了,难道要一点一点断吗?

网友:
0.12  也有点温度了啊

网友:
桥被烧掉了吧

网友:
3v短路一般桥被烧了

网友:
节哀吧,只能搞桥了

网友:
摸摸桥EC有温度吧,,

网友:
92欧对地阻值应该是轻微短路了。。重点EC   网卡 南桥

网友:
网卡你看看热不热,拆掉还这样,多数是桥了。

网友:
我建议你把3v 5v滤波电容换一下再说

网友:
这个阻值正常吧,或者时微短就不好烧了

网友:
电流调大点啊

网友:
松香熏烟法试试

网友:
一般是桥的事

网友:
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正常的  有的笔记本阻值还不到50

网友A:
92 的阻值应该难出待机的

找不到短路可以修下待机 之后按时序维修

网友:
南桥下的BIOS是管自检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 的阻值应该难出待机的

找不到短路可以修下待机 之后按时序维修

大神说的对极了,焊掉3V连接点后,前端阻值是450+,后极短路。
现在就是3 5V有问题。只有0.3   0.5往1.+跳来跳去,测待机芯片,是EN1  EN2无电压,EC ON无电压。连保隔的G极电压也跳。
但焊掉3V连接点后,3  5V电压就正常了。排除了很多小芯片但还不行,取了EC,还是不行。看来是桥问题了。
有时候风枪加焊保隔一下,EC ON又出来了,又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属于微短,翘起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那就5V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