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air 蓝屏

楼主(2016-12-12):
ipadair 蓝屏  ,开机logo过后就蓝屏重启。一直循环,刷机错误4013,  想到上次有一个4s和ipad4也是开机重启,刷机错误4013 换了wifi芯片就好了,就换试试,这个换了也不行,这种是什么问题?

网友:
4013   CPU上盖或硬盘也有可能的

网友:
4013一般是硬盘或者cpu上盖虚焊导致的

网友A:
刷机到哪一步报的401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机到哪一步报的4013

重启准备有进度条时自己重启显示itunse然后401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启准备有进度条时自己重启显示itunse然后4013

个人建议优先考虑硬盘及硬盘底层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优先考虑硬盘及硬盘底层数据

为啥这么说?我不懂这方面的,只想概略的知道点,请大师略指点下。

网友:
上盖和硬盘的问题。

网友(2017-01-22):
上盖重点查查

网友:
cpU外设也会报上述错吧

网友:
考验你手工

网友:
应该先考虑 一修还是二修,都动过哪里  一般4103硬盘出问题多点,也不排除断线以及暂存和CPU问题

网友:
硬盘暂存都会导致吧

网友C:
硬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可能性比较大

4013一般是硬盘或者cpu上盖虚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