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wifi按钮灰色不可调

楼主(2016-12-12):
苹果5s 客户摔过了 WIFI打开按钮灰色,拆机就不用说了,直接拆出主板测工作条件吧。打开电路图得知 WIFI模块只需PP_BATT_VCC_WLAN和PP_WLAN_VDDIO_1V8

同时wifi模块会自己产生一路WLAN_BUCK_OUT

打开点位图 先点空白的地方 右键 选择网络 点击wifi模块的PP_WLAN_VDDIO_1V8引脚

然后 调整视图到合适的大小 可以看到PP_WLAN_VDDIO_1V8在 wifi模块对应的背面可以测到

测1.8V是正常的,同样方法测PP_BATT_VCC_WLAN也是正常的,测试方法有多种 点位图直接按ss 然后输入例如U8_RF 都是可以的
wifi模块 蓝牙的开启 还有时钟都是PMU直接提供  不拆wifi是没得测了,不拆不要紧 一拆吓一跳

左边9根 右边两根 一共11根 连焊盘全掉了 有三个还要挖坑,白色是空点灰色是GND

大致补好也就下面这个样子

直接飞线还比较容易 不用显微镜就可以操作,有三个点断的太深了 边上都是地线包围 在显微镜下用尖刀划开地线 挖出引脚 然后用绿油吧GND盖住 紫光灯固化后 就是上面的样子,点太小了 手机拍的肯定看不清了
关于阻值图 什么框架图我就不贴图了 大神们早就发了很多类似帖子了最后上张手机图  还有紫光灯绿油这些都没多少钱

wifi模块我是安装了两次才成功的 有一个点实在是太深了 用耳机听筒线剪短一起放进去就可以了,晒一下装备 收工

网友:
自己坐个沙发先

网友A:
这摔的不轻啊  掉这么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摔的不轻啊  掉这么多点

是呀,点很深 从PMU飞线 那工程也不小  老老实实的挖坑补点了。。。。。。。。。。。。

网友:
摔得太严重了,掉点11根,尤其是3根挖孔的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这得费不少时间! 显微镜不错

网友:
写的挺详细的 加分

这种位置飞线也需要一定的技术

网友:
要挖板层,是要工夫的

网友B:
有显微镜飞线要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显微镜飞线要容易些

哈哈 有了显微镜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不会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