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解决华为某些机型换屏后打电话跳屏,

楼主(2016-12-12):
华为畅享5换总成后简单测试没问题,客户第二天返回,说打电话跳屏严重。不打电一且正常。
用烟盒里面的铂金纸,剪开垫在中框下面。主板,电池,小板。下面都有垫到。包括排线接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不一定适合所有机型。
华为

网友:
主要还是有干扰信号

网友:
能大致说说为什么这么做就好了呢?难道是信号干扰?

网友:
看来是干扰导致的。

网友:
来自: 中国
换的屏没有原厂屏抗干扰好吧

网友:
抗干扰不行

网友:
非原装配件,问题是比较多

网友(2017-01-22):
就这样就好了

网友:
能截个图实际改善维修图

网友:
像接跟 地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