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手机的修苹果笔记,盲修是修好了,好多问题都不懂。

楼主(2016-12-12):
型号:A1465 故障表现:插充电器能开机,但风扇狂转。不能充电,不能识别电池,自动触发。

盲修,不懂理论。不充电,有绿灯,没橙灯。直接干U7000,故障还是一样,再干SMC,换了两个,第二个就OK了。

说实话,机器除了上述故障,其他功能都正常的,就怕干到不开机,同行机不好交。

死猪不怕烫,说干就干,问题来了,换U7000时,外接电源,换U7000前后对比了下电流,一样都是发现电流有点大,应该是有元件或者IC不良才会造成的,但为什么烧不出?起始电路500多MA(只接了充电小板和风扇,其他都没接上)风扇狂转好明显是温度过高,需要降温啦!

排除U7000,再干SMC,毕竟他自动触发,和不充电。

换了第一个SMC后,外接可调电源,没有自动触发了,按开机风扇不转,还是不充电,再换一个看看吧,这次应该好了吧?装机测试,电池也认到了,充电可以绿变橙灯了,但开机后,鼠标会卡顿,这时电量还是为0的,心想是不是SMC还是有问题啊。唉!多灾多难。

放了一晚上充电,早上回来,似乎不卡了,难道电池没电量也会影响?我之前的A1278不充电也换过SMC的,系统同样会卡,我一直认为是SMC的问题,直接外发了!BIOS有问题会不会有影响?太多不懂了!真不容易。希望那有哥们指导交流下经验。让我早日踏上修MAC的道路。

网友:
我一年都修不到一个苹果

网友A:
电池没有电 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 不要 怀疑 电池充满电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有电 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 不要 怀疑 电池充满电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谢哥们分享经验啊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耐心的看完了

网友B:
还是不懂为什么电池电量低会导致系统卡

网友:
电池换一个呗

网友:
这种怎么说,是吧,呵呵

网友:
非常好,哈哈,学习了老兄

网友:
这都能修好,哥们修手机肯定很厉害。。。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为什么电池电量低会导致系统卡

你修过苹果你就知道啦 这个是苹果的特别设计  检测到电池信号不正常 机器就会卡

网友:
修苹果笔记本 和普通电脑;理论大致差不多  你可以先查下基本主板的维修流程和思路

可以找下迅维的相关维修书籍

网友:
留着 万一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