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自动触发

楼主(2016-12-12):
Y470自动触发,机器刚开始来的的时候,是通电大电流,修了通病,屏接口电容,然后没有大电流了,现在的故障是通电了就自动触发。进系统各功能都正常,你再系统里按关机,之后又自己开机了,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如何查起,换过EC,BIOS,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A:
网卡接口的唤醒信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接口的唤醒信号看看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第一个查下 触发相关信号 第二个看下WAKE信号

网友: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查网络唤醒 信号

网友:
可以具体说下是哪组吗

网友C:
网络唤醒信号wake#

网友:
我也认为那个唤醒信号

网友D:
网卡那边的WAKE#,被拉低了就会关机变重启或者关机关不死,正常为高,

网友:
换掉网卡试试

网友:
网卡,电池装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那边的WAKE#,被拉低了就会关机变重启或者关机关不死,正常为高,

现在是一通电,就自己触发了

网友:
网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网卡换过了,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那边的WAKE#,被拉低了就会关机变重启或者关机关不死,正常为高,

电压正常,网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络唤醒信号wake#

查过了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查下 触发相关信号 第二个看下WAKE信号

可以具体说一下,查哪些吗。,谢谢,版号是LA-681P,,WAKE#这个电压正常

网友E:
联想可以测试一下两个开关的电压,开启开关和恢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可以测试一下两个开关的电压,开启开关和恢复开关

具体是哪个信号

网友:
NOVO#和ON/OFF#

网友F:
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G:
BIOS 有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吗

换过了网卡,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 有没有可能

BIOS刷过资料了,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