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00CA 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12):
机型:asus s400ca
待机正常,没有发现短路情况,触发电流上到0.6眼看马上亮机,结果掉电。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都一样的。新型号机器,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最后还是BIOS的问题,在淘宝买的一个就OK.附上来

网友:
不错  一次点亮  3Q 3Q

网友:
这个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A(2017-08-29):
刷了可以亮   但是不引导 键盘乱的

网友(2020-08-10):
引用 网友A:
刷了可以亮   但是不引导 键盘乱的

手里笔记本和楼主发的问题都一样    看到你说的键盘乱码都不敢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