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a8224p不触发

楼主(2016-12-12):
收到一台华硕电脑,主板型号为la8224p

网友:
你这想表达什么,不知道你想求助的是什么,你什么测试都不说,没人可以帮你

网友:
直接换板吧,呵呵

网友:
不触发找图纸查EC 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什么问题呢。。。。。。。。

网友:
短路什么的至少应该量下

网友:
查图纸看时序

网友:
华硕BIOS 问题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