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CER B85H3-AM的BIOS

楼主(2016-12-12):
机器型号 ACER verition D630-D10
板号:B85H3-AM 白色标签  DDR3*4  带PCI*1  PCI-E*2  SATA*5
BIOS芯片2个:一个8M 一个4M

故障现象:开机慢,有时候反复重启几次才能开机

网友(2018-06-20):
同求B85H3-AM BIOS

网友A(2018-12-26):
有关该主板的电路图和芯片资料,以及自己将芯片拆下用编程器读出的两个bios给有需要的朋友

MX 25L3206E.zip

MX 25L6406E.zip

网友(2022-05-20):
怎么是两个BIOS?

网友:
AFUWINGUIx64刷,提示校验失败

网友B:
原板备份出来的刷回去没问题,我的是 BIOS 版本        MAP08WB,想刷个MAP09WB试试,我想独显集显一起开,现在的bios不行。

网友(2022-08-23):
不知道什么软件可以刷进去.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B:
原板备份出来的刷回去没问题,我的是 BIOS 版本        MAP08WB,想刷个MAP09WB试试,我想独显集显一起开,现在的b ...

你找到bios开优先核显了吗?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A:
有关该主板的电路图和芯片资料,以及自己将芯片拆下用编程器读出的两个bios给有需要的朋友

感谢分享,非常有帮助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