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平板电脑维修

楼主(2016-12-12):
     故障机      宏碁平板电脑
故障   不开机
  版号
   话就不多说了  很久也没发贴,今天闲来没事,来一贴
  先看看板子吧 机器还多高端的, 看起来还不错,拿到板子,先量个大概,没有明确的短路,接好电源头,上电,隔离正常,待机正常,按开关上电0.04就掉了,看样子是触发了的,按开关量电压,就只有待机,别的电压一个没有,那就按不开机来查吧。 先查ec这面吧   (这里我没有查ec、的待机电压,而是直接查ec、到南桥的高低高,正常跳变,而susb#没有返回来)下面我们就挨个来查吧,ec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吧,先查供电   正常,时钟跳过。  查复位   这个就是修过这个ec的都知道。正常    还有就是查休眠     0v  是正常的你(自己查一下电路就知道了),下面就是适配器检测, 正常,   开关到ec正常跳变 ,  然后ec又要发给南桥的高低高了    正常跳变,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只要南桥待机正常就会反一个s3 s4回来,一查发现问题      电压这样0.40,肯定不正常了,现在就好了办了,直接查南桥待机     找到这里,    一量j1不正常,j2有2,8v  正常,看了下图纸,直接干掉c55,j1电压恢复,接屏上电       完美了,问题不大,修机也不久发贴就话时间了。   大神就飘过  ,此贴小白就可以看看,也希望大家加一点分吧。。。。。。

网友:
桥少了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加分了  维修思路和测试写的很明确

网友:
写的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