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i5g41-l v7.0支持45nm的酷睿2处理器吗?

楼主(2016-12-12):
手头一块梅捷i5g31-l v2.0的主板,芯片组是G31的,都能上E3300,E5200之类的45nm酷睿2处理器。

另一块梅捷i5g41-l v7.0的主板,芯片组是G41的,原板上是块赛扬D 352处理器,换上E3300,E5200,启动电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上E2180就可以点亮。

按理说G41芯片组比G31的要先进啊,怎么反而不能更先进的处理器?是什么鬼?

网友:
G41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A:
梅捷很那什么的。上次我一张显卡,梅捷没点亮,别的机子点亮了,然后我拿个垃圾显卡点梅捷,亮了。。。

网友:
只能更新BIOS了

网友B:
可能BIOS有问题,现刷个BIOS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BIOS有问题,现刷个BIOS来看看。

确实是bios有问题,刷了官网的bios,就可以带E5200了。还是太嫩了,以为bios有问题就会启动不了主板。没想到cpu还会带不了。梅捷此款主板官网就一个初始bios。又没有针对cpu升级更新过,就没想过bios损坏会这样,谢谢了!

网友:
确实是bios有问题,刷了官网的bios,就可以带E5200了。还是太嫩了,以为bios有问题就会启动不了主板。没想到cpu还会带不了。梅捷此款主板官网就一个初始bios。又没有针对cpu升级更新过,就没想过bios损坏会这样,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梅捷很那什么的。上次我一张显卡,梅捷没点亮,别的机子点亮了,然后我拿个垃圾显卡点梅捷,亮了。。。

pcie插槽电源功率不足吧。我也碰到过一个杂牌主板,客户网淘的,771主板。升级显卡点不亮,带个有独立供电的显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bios有问题,刷了官网的bios,就可以带E5200了。还是太嫩了,以为bios有问题就会启动不了主板。没 ...

有可能是这主板被人动过BIOS改过微码,以便支持别的处理器,结果没成,比如刷771微码上至强CPU。抑或是添加SILC2.1这样的WIN7,WIN8正版认证方式,破坏了主板BIOS的原来内容。一般情况BIOS不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这主板被人动过BIOS改过微码,以便支持别的处理器,结果没成,比如刷771微码上至强CPU。抑或是添 ...

学习了。谢谢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插槽电源功率不足吧。我也碰到过一个杂牌主板,客户网淘的,771主板。升级显卡点不亮,带个有独立供 ...

大概吧,反正叫客户换板了,修这东西没图纸费劲

网友:
支持的,可能时钟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