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出3V5V待机芯片ISL6237

楼主(2016-12-12):
一部同行送来的联想Y450机器,说是很奇怪的现象。一:不能使用独立显卡驱动,一使用就进不到桌面。二:插上电源第一次可以开机,使用集显可以进入系统操作,关闭计算机后不能第二次触发,把下电源再插上又可以开机。
本着先简后难,先看看第二个问题。
待机芯片ISL6237

检查如下。6脚VIN有19V,4脚线性开启有4.4V,7脚有线性5V输出,19脚VDD有线性5V输入,1脚REF有2V,3脚VCC有5V,14脚EN1和27脚EN2分别有5V输入,12脚ILIM1有1.17V,31脚ILIM2有1.41V,待机5VPCU和3VPCU均有5V3.3V输出。第一次开机正常工作。
按关机后,再测待机5VPCU和3VPCU无电压。
首先检查EC的ROM,因为它参与触发,在第一次插上电源时,ECBIOS的1265脚是有波形的,第二次触发无任何波形,连电压都没有,查图得知ECBIOS的电压是由待机3VPCU得来,没有3VPCU待机电压,BIOS得不到供电所以不工作,这里排除BIOS问题引起不触发。
回过头来检查待机芯片,发现电压基本都正常。检测如下:6脚VIN有19V,4脚线性开启有4.4V,7脚有线性5V输出,19脚有5V,1脚REF也有2V,连14脚EN1和27脚EN2都有5V输入,12脚ILIM1和31脚ILIM2电压一样不变,情况基本和第一次插电源一样,只是没有待机5VPCU和3VPCU,这里觉得很奇怪,在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那就把芯片换了。
没有ISL6237,那就查代换,论坛里有人说用RT8206B代换成功过,也有些说代换不成功,而RT8206B也可以和RT8206A代换,那就查图看看脚位,发现RT8206B的20脚是空脚,而ISL6237和RT8206A的20脚位名称都是SECFB,那么它们之间可能可以互换。
更换一个,二个,待机5VPCU和待机3VPCU一样不出来,其他电压一致。
在这里没什么头绪了,之后有一次不小心点到一个电阻,开机灯亮了一下,待机电压竟然出来了。
         4脚ONLDO线性开启电压是由VIN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万用表不小心点到的电阻,就是PR96这个分压电阻,开机后点它,会马上关机,没待机电压点它,又会有。心想是不是电阻漏电短路或者开路,随后更换,还是一样,结果把分压的PR96,PR93和0欧的PR92都换了,故障还是没解决。
随后看到EN1和EN2还和温控芯片连接了,又想难道温控芯片搞的怪。
       又把Q16场管拆掉,结果还是一样。
检查到这里,没有办法,上来发个帖子看看有没有哪位同行师傅有办法指教下我怎么会这么奇怪的,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论坛好像有的,忘记是哪个楼主发的了,而且还很详细的

网友:
楼主心细啊,手上正好有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
记得y450不是双显卡啊 不出待机是不是保护了 你先把显卡修好在说

网友:
这个不显示的情况看下CPU

网友:
能开和不能开的时候对比下待机条件

网友:
打下波形吧,呵呵

网友:
没有人能帮助我吗

网友:
修好发上来

网友:
淘宝订几个芯片吧  有些芯片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我之前修的联想U410 BQ25A 20伏才工作正常 BQ725 19V工作正常 论坛都说能代换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差别

网友:
另外 一般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 或者有感叹号 都是显卡损坏了 做显卡吧
当然 可以先尝试升级一下BIOS 毕竟先简单的搞
说不定刷个BIOS就解决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y450显卡供电的小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第一个问题待机3V5V插电源开第一次,关闭计算机后无待机3V5V已经修好了,是EC的问题,换了个EC,待机3V5V正常,不管是不是开机还是关机都有3VPCU和5VPCU(没换EC时,我把3VPCU和5VPCU转换的所有二级电压三级电压的管子都排查过,因为第一次插电源是可以正常开机的,误区就是后级电压可能短路把3V5V待机电压拉低,事实上不是后级电压拉低了,而是EC的问题,但也不是EC的待机电压拉低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使用独立显卡驱动后进不了桌面,甚至一到桌面就马上掉电。先简后难,重装了一个新系统结果好了,是驱动问题导致的。

网友:
现在有第三个问题,会不定时掉电,有时十分钟,有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等。

网友:
现在要示波器查是哪里掉电了,SLP_S5,S4,S3。

网友:
请大家指导指导,有结果了我也会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这机器以前修过,现在没有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