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2 RVE 2.0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6-12-12):
华擎板,CPU下管D级短路,测MOS管没有坏的,还是把上下管都拆了,还短,拆驱动管,还是会短,把PWM8859和电容都拆了,还是会短,看看主板也没看到有哪里有烧过的不正常的地方,头都大了,都快拆完了还是短,没见过这么难啃的。

网友A:
拆电容或烧机大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电容或烧机大法试试!

大一点的电容都拆了,现在怀疑是座子或者是电阻了

网友:
烧机大法也没用了,摸半天都没有烫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