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65桥植球问题

楼主(2016-12-12):
今天练习植球,料板上拆了个HM65的桥,拆下来后,清理干净,找到钢网,钢网上显示HM65 0.4MM  我就找了0.4MM的锡珠,怎么植,都不成功,要不就把锡珠吹跑了,要么就是吹了半天,锡没融,一碰就掉,大家看下,我这哪里出问题了?

是锡珠太小了,还是要热风枪,多吹一会?

网友:
风小点 上点焊膏

网友:
。。。等等 HM65  SLJ8E  之类的  不是0.35么  怎么是0.4的珠子????

网友:
我也记得用0.35.

网友A:
带着钢网风枪200度 风速3   先吹好再拿下钢网。再加点焊膏再吹一遍 自动归位。再洗板水清洗干净

网友:
钢网用0.4 球用0.35  焊膏抹少一点  注意球分有铅和无铅 吹的时候温度是不一样 的 ,

网友:
用0.35大哥

网友:
0.35的吧。。

网友:
我怎么是0.35的钢网

网友:
哈哈  去修手机吧

网友B:
明显你没加焊油啊,完全焊不上才一摸就掉了额

网友:
0.35的珠子吧,焊油抹匀,不要太多,风速调低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带网加热,上珠之前要上好焊膏,加热时注意看锡珠的颜色变化,具体看饼哥的操作视频,还要加多练习。

网友C:
只能用0.35的 用0.4的多少次都是失败 我也是上过当的

网友:
不要上太多助焊膏,风力小点。

网友:
你知道为什么吗  焊膏不要多 ,多了你在加热的时候 焊膏异化 吧珠留到别的地方去了

网友:
应该焊膏不行,

网友:
助焊膏少一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一定要均匀。风枪的温度和风都不要调太高

网友:
焊膏要不多不少,摆正,要有手感吹才好

网友:
   加油LZ  风速低点   你上的是有铅珠还是无铅的

网友:
要上0.35的。

网友:
要无铅的球,0.35的球,不行可能是你温度不够吧!

网友:
焊油多了。

网友:
这种要看你的风枪和手工了

网友:
不妨试试把钢网拿下来再吹上去,多练练,熟练了分分钟的事。。

网友:
多练习就OK

网友D:
我说你肯定没放锡膏,要很少,一点点就够,然后把850风嘴去掉,小风,温度我的放在5档,每个人习惯不同,看个人了

网友:
带网加热至锡球熔化,不要等完全冷却才取网

网友:
弄好点的助焊膏,风力均匀些

网友:
焊膏质量也要好,。

网友:
我是用的0.35的珠子,。这个没办法,我也检查遇到 有时候是钢网的问题,反正多练练就OK,.

网友:
含有没有弄好

网友:
珠子太小了,不好搞,现在的桥,越来越小了,

网友:
我遇到都是换新的芯片,我换个几次拆机的桥,每次都返修,返修后焊接一下又可以,反正这种芯片我是伤了。不好值

网友:
植株方法  或者某个操作不对

网友:
没上焊膏把? 上点焊膏  温度适当点就OK 了。要等珠子熔焊

网友E:
对角固定2个点,吹上2个珠子,刷一层薄薄的焊膏,放钢网撒珠子,再把风枪调到280---360,风速1-2档位,顺时针吹,待珠子融化发亮,停止,冷却15秒取钢网
搞定。

网友:
用废的,多练手吧

网友:
风 要调到最小,问题420 左右,吹到珠子掉下去了,加点助焊剂在吹。。。。。

网友:
先定位2个脚  薄薄一层焊膏  上钢网  上锡珠  用名片 轻轻在刚网上压下  轻轻拿掉钢网  偏移的锡珠摆正  风速最小  200度 吹10秒  在320度

网友:
多练习,值多了就会了。

网友:
个人觉得5楼说的可以实践下,楼主

网友:
跑珠的话要么就是焊油太多,要么就是风太大

网友:
hm65 锡球应该是 0.35的吧

网友:
应该是 0.35的珠子  我经常直这个 成功率很高

网友:
风不要大  但温度一定要到位  .  底层加焊膏哦

网友:
这是0.35的珠子,怎么成0.4了

网友:
用0.35的珠子才行

网友:
助焊剂要涂均匀。

网友:
连钢网一起加热就可以。

网友:
0.35的珠子   钢网标的0.4坑人

网友:
我记得是0.35的珠子

网友:
zhe玩意孰能生巧  多练习

网友:
天天干,还不行干不好

网友:
很简单,你拖平了桥,涂一点焊油,不多不好,放好珠点,先预热,420温度,十秒内基本搞定了

网友:
手工这个事情你得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着钢网风枪200度 风速3   先吹好再拿下钢网。再加点焊膏再吹一遍 自动归位。再洗板水清洗干净

支持。疯抢的温度和风速要控制。

网友:
一直用有铅的做,不知道区别大不?

网友:
我直接说重点了,焊油摸得太多了,温度再稍微高一点点,风力小一点点,拿掉焊枪喷嘴,我一般都是5秒以内吹完。我的是数显风枪,卡达950,450度,3档风速。

网友:
焊高太多了

网友:
这个要多植几次就会了的

网友:
焊油不行。

网友:
我这个破风枪400都吹不动

网友:
我上次是用0.3的,,新手,,值了三次才自认完美,,

网友:
中间那一片下不去,,最后我是拿镊子一个一个按下去的,,涂两遍焊膏

网友:
风枪的风大了吧,,

网友:
好像都是 上0.35的珠

网友:
芯片上点助焊膏呗!注意风速!稍微多吹一会

网友:
我也是,试了很多遍才试好。 主要是经验和手感。是不是风太大了。

网友:
带网吹,注意温度,风速,加热均匀

网友:
你现在用的这个钢网还是比较标准了,,早两年前,买的那几个批次的钢网,都是不合格的,不是孔位不准,就是连孔,,,,相当的难搞,,,HM55也是钢网不好用,,反到是4代的小桥钢网容易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着钢网风枪200度 风速3   先吹好再拿下钢网。再加点焊膏再吹一遍 自动归位。再洗板水清洗干净

我温度380  风速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你没加焊油啊,完全焊不上才一摸就掉了额

加了焊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0.35的 用0.4的多少次都是失败 我也是上过当的

钢网上写0。4  我还以为要用0,4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你肯定没放锡膏,要很少,一点点就够,然后把850风嘴去掉,小风,温度我的放在5档,每个人习惯不同,看 ...

焊膏我放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掌握风速和温度

网友:
难点 主要是风枪的温度和吹芯片的时间,大家是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角固定2个点,吹上2个珠子,刷一层薄薄的焊膏,放钢网撒珠子,再把风枪调到280---360,风速1-2档位,顺时 ...

多谢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0.35的。我还没有植球过,基本都是买成品,改天试试

桥坏了,买新的,不也要植球吗?成品是什么?

网友:
多吹一会儿,焊球冷了再取钢网,

网友:
4个角先用风枪植个球,这样就不会吹动了

网友:
四周先定位 然后处理好在吹

网友:
芯片不要拖太干净,涂薄薄的一层焊膏,用比钢网小一号的珠。上两年搞H61的时候同样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
用镊子夹住试下。

网友:
还是换新的芯片来的 快

网友:
用锡膏刮,植

网友:
焊膏少了 少了 就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用0.35的珠子吧,把钢网擦干净用风枪烤一下再植球,我都是这样做的,基本上都是一次性搞定。

网友:
风速1.5 温度450,吹不到一分钟

网友:
要加焊膏

网友:
焊膏放少点   然后直球的时候先把四边现在吹上  固定钢网  一般没问题

网友:
明明就是用0.35的    你这6啊

网友:
我都是用的是0.35,估计你的锡珠有点大没放进去,植株之前芯片处理干净,然后再涂一点焊油,不要多,钢网也要处理干净,对好,用锡箔纸固定住,植株很快的,几分钟就搞定的

网友:
锡珠选错了

网友:
0。3的球,风小点儿吹。

网友:
下面散热的铝块 太大了吧   我都是 温度 300  去掉封嘴   距离3-5CM  变换着吹的额  温度太高 就拉高点 太低就近点

网友:
芯片上涂抹一层助焊剂,很薄很薄的一层,温度380左右,风速小点,看到锡球化了就可以了,取下植锡网,再涂点助焊剂用风枪吹使锡球归位就可以了。植锡之前一定要把植锡网用洗板水洗干净

网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焊油不能多 温度适当 风速要低

网友:
低温度 慢慢来

网友:
用0.35有铅的植一下,容易些

网友:
是0.35的锡珠。焊膏要均匀,不能过多

网友:
少加点焊膏   然后确认一下锡珠的大小

网友:
珠子用0,35的,下面的油太多了另外这种小钢网不用拿下来直接加热就行了

网友:
这个珠要用0.35的  大哥   网用0.4的  不然你弄不好的

网友:
0.35  不行用镊子 压住

网友:
刚才植了个,别人说也没用 多练几次就行了 油要刚刚好 温度350 取下枪头 风速最小 搞定,40一个的芯片现在独懒得弄了

网友:
值这个毫无压力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和你一样植HM65 HM55等南桥植的太费劲了,用0.4的很难吹上  下次用0.35的试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用锡浆植咋样

网友:
焊膏要少一点   用0.35的珠子

网友:
代钢网一起吹

网友:
风调最小 温度调到五档 手要摇着吹 开始要隔远点 最重要的是要受热均匀 看来你还是小白啊

网友:
把芯片用吸锡线先脱平,再用可加热钢网植球,温度和风量都调的小一些,钢网要清洗干净,慢慢加热,熔好后慢慢取下钢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角固定2个点,吹上2个珠子,刷一层薄薄的焊膏,放钢网撒珠子,再把风枪调到280---360,风速1-2档位,顺时 ...

这个经验好,学到一招,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自己多动手练练的,连扎马步都不会,更别说学武功了。

网友:
植株其实很简单的,今天我值了3颗sr170。跟你讲讲我的植株方法
你如果带钢网一起吹得话那就要注意几点
把钢网 芯片弄干净,不要残留焊膏在上面(锡珠不容易化),在摸焊膏时不要弄太厚,太多锡珠要冒出来,钢网一定要对准一个锡点(不好对可以先吹两个锡珠固定下),在吹时,风力先不要开太大,预热下在慢慢调节风力,等到锡珠完全化了,还有温度时取下钢网,最后在加点焊膏,收收尾,就ok了。这是我以前植株得方法。现在我喜欢把珠珠弄上,把钢网取了在吹,这样更快。我值南桥一般就2~3分钟

网友:
如果先吹上去再拆钢网会掉珠子的

网友:
你的是焊膏少了

网友:
前幾天我植H61用0,4的,弄了二次才成功

网友:
我也碰到过 下次用0.35试下

网友:
要用0.35的球,不要取下钢网,吹完后取下来,最好是喷点主板清洗剂好拿下来

网友:
第一要么你珠子氧化了,不号吹,第二就是重置的HM65自身芯片就比较脆弱,不抗吹,第三,就是自己的原因了,温度没有掌控好,我记得是0.35M 的珠子

网友:
这个是0.35的  你钢网好强大  0.4 的  都能掉下去

网友:
助焊膏剂量适中。。。。然后用热风枪稍微加热待助焊剂化掉后固定好芯片再将钢网对准后放下,,,,热风枪温度350度风力1级缓缓吹,,一点一点的吹不要心急,,,,锡珠一发亮就说明化锡了

网友:
我用0.35的珠,温度350  风速2档,直接吹爆桥了

网友:
温度 焊膏 风速自己 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