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75 独显感叹号

楼主(2016-12-12):
z575独显感叹号 而且只能看到一个显卡客户强迫症必须看到双显卡  怎么下手啊 显卡810005  不爱坏啊

网友:
修过换显卡解决的

网友:
有的bios坏了 也提示感叹号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啦吧,

网友A:
既然有强迫症,你让他换主板看看。

网友B:
已解决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强迫症,你让他换主板看看。

打不上驱动的是 6520g 是 a6-3400的核显  加焊了下独显 独显也出来了   2个显卡都能打上驱动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排除软件 就试修显卡吧 报价高点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不上驱动的是 6520g 是 a6-3400的核显  加焊了下独显 独显也出来了   2个显卡都能打上驱动了

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啊,加焊独显也一样,独显感汉号

网友:
打下官网驱动试

网友:
官网驱动不行的话,补焊显卡吧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