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触发就掉电

楼主(2016-12-12):
N4010裸板测试,上CPU和内存,电流最高可以到0.7左右掉电,量电感瞬间都有正常电压,后级无短路。有没有修过的指点一下哦。目前想刷EC-BIOS,是否正确呀?

网友:
先刷下试试 CMOS电池装了吗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试试   要是瞬间掉电 瞬间测试有些电压也不准确的

网友:
先刷下试试 C

网友:
先刷一下试试

网友:
先刷bios,也有可能电压有个没出来拉低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支持,是I/O坏了,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