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集显掉电,大神快来看看

楼主(2016-12-12):
E40集显开机0.3掉电,测过所有电压都有,换了桥还是一样

网友:
cpu换了吗 供电都正常吗 都查完了吗 ?

网友:
0.3电压就全部出来了? 不对吧 肯定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A:
0.3 CPU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 CPU电压都没有

按下开机按钮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触发0.3就掉电肯定还有电压没出来,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
查下 HWPG 看下

网友:
绝对是通病了,我这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问题,上电瞬间复位时钟都有,切断VRON,电流保持0.8A,看你换了南桥都不行,我打算不换了,哈哈。。

网友:
虽然情况不同,可以参考这个帖子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093-1-1.html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和提供新的思路,修电压都出来掉电类的,可以采用示波器来维修,没有示波器的就参照此贴进行维修调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