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2):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

  这是一台CPU虚焊的iPhone6,之前用接骨神器维修过,用户使用不久后又坏了。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

  再次拿到我手里是时开机时不开机的,开机后一拍就会灰屏重启,而且用itunes刷机会直接报错9。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2

  维修过程:

  拆下接骨神器。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3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4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5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6

  借助加热平台,拆下CPU,然后除胶。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7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8

  接着把iPhone6 Ap31点飞线到背面的关联电阻R0316。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9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0

  安装CPU下层,安装好的参考电流是0-80ma来回跳。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1

  然后装上上层,刷机测试。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2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3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4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5

  成功激活。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6

  被我掰折接骨神器。

iPhone6开机不正常,灰屏重启维修 图17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123-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 PPD加热台作用 是用来预热的吗?不会拿它直接来拆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 PPD加热台作用 是用来预热的吗?不会拿它直接来拆U吧

先预热一下再拆CPU,就像是bga返修台拆桥一个道理,预热可以提高成功率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虚焊说不定神器会有一点作用,掉点了就只有补线了

网友:
接骨神奇是什么

网友:
遇到好多 cpu问题了

网友:
神器多少银子 有没有推荐啊

网友:
可见那个接骨神器 不能再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原来就问题就是虚脱啦,没有干u,现在还是得干

网友:
神器只是个偷懒工具,太不可靠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让我干cpu百分之80得挂

网友:
就目前我这水准,干CPU成功率为0

网友:
第一次就该搞u了 楼主自欺欺人了

网友:
干了不好怎么办  ?有啥思路啊

网友:
高手就是要练练练出来的。恭喜楼主

网友:
就目前我这水准,修手机成功率为0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 PPD加热台作用 是用来预热的吗?不会拿它直接来拆U吧

应该就像笔记本有黑胶的桥,预热可以增加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