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音量自动变为0维修

楼主(2016-12-12):
接手一台联想S300笔记本。是同行的。同行反映换过系统。把键盘,触摸板的排线都拆出来。还是一样的故障,
机子到手拆机。打了一下键盘接口的阻,基本上是一样。

这个EC是KB9012的。自带程序。

从论坛下来一个EC的程序,按论坛的接法。刷进去。一样的现象,只是音量下降得没有那么快了。
怀疑是EC本身的问题。焊一个新的上去,刷上程序。一切正常。
总结:EC坏引起音量自动变为0.
有分的同志加个分吧。分紧张。。。。。。。

网友A:
一般只能怀疑键盘或其他控制音量的案件,EC还很少出这样问题,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网友:
这都能想到,看来我要关门跑去跟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能怀疑键盘或其他控制音量的案件,EC还很少出这样问题,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兄弟加个分啊。分少啊。

网友:
这都能修啊  我以为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真仔细   以后要注意这方面了

网友:
楼主是键盘粘键导致吗

网友:
我表示 刷程序这里有技术含量,楼主多报个料吧

网友:
EC有问题引起的。KB9012的刷法。论坛上有。按论坛上的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比较磨人的问题,—,—,—,—,———不错,

网友B:
长见识啦,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故障,下次遇到有经验啦,多谢

网友:
奇葩问题,表示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啦,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故障,下次遇到有经验啦,多谢

我也没见过。上论坛上搜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觉得要写出来。

网友C:
楼主EC刷BIOS没试过,不知成功率高不

网友:
这种问题也是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EC刷BIOS没试过,不知成功率高不

你按教程来。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好的   谢谢你啦

网友:
这故障 确实不多见 加分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也是会刷BOIS换ec的

网友D:
你是弄下来刷的还是飞线刷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不多见,一般都是音频ic出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要从EC与键盘这开始修,不行就是EC-BIOS和EC本身了

网友E:
这种故障,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弄下来刷的还是飞线刷的??

飞线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键盘。

裸板还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就只能考虑主板这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