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充电和bios有关系吗

楼主(2016-12-12):
一台东芝笔记本 l700 版号是date5dmb8f0 显示电池在充电 主板充电指示灯亮 电量百分之十 充一个小时也是百分之十。应该是不充电 发个新电池还是一样,充电芯片换过 上下管 也换过  能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不插电池 测电池接口电压6.7v插上电池 还是6.7 v 然后电压一点点掉到3v左右

网友:
跟bios没关系

网友:
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有可能是ec有问题

网友:
你看你是什么充电芯片了,刷个程序嘛

网友:
有关系的,今天就遇到,总线断了根,电流显示正在充电,可是充不上。。。

网友:
不插电池,接口应当没有电压吧

网友:
这个是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BIOS影响充电的 有 不过很少
怀疑可以先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