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的机器直接翘掉独显供电,集显就能用。有的还要刷bios

楼主(2016-12-12):
为啥有的机器直接翘掉独显供电,集显就能用。有的还要刷bios?
排除所,集显供电没有的。就算翘掉独显,也不能工作。然后,我想请教下,为啥说,有的直接干掉电感,集显能工作。为啥有的还要刷bios呢?这个刷不刷bios的判定在哪里呢?谢谢指教啊。

网友:
工作原理不同,当然就不一样。

网友A:
和板子设计有关  比如有些板子 采用了独显设计 和集显有关的原件部分没有设计安装 改集显必须补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板子设计有关  比如有些板子 采用了独显设计 和集显有关的原件部分没有设计安装 改集显必须补全

我在修到有些板子的时候,直接翘掉独显电感也行。而又的不行,需要刷bios(没有说,主板没装集显供电的情况)需要刷bios的和直接翘掉电感的,这个评定,在哪里呢?我就像说这个。谢谢指点啊。

网友:
现在的板子 好像翘着就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