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显示供电U1501二极体值

楼主(2016-12-12):
在修一个Iphone6主供电短路,烧机烧不出来,拆了基带电源,背光供电,闪光灯驱动,还是短。放大镜看半天也没有发现连锡的地方。没头绪,先休息一下测一下U1501二极体,发出来大家看看对不对。准备拆主电源,还不行估计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A:
昨天修了一个   主供电短路的  换了主电源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了一个   主供电短路的  换了主电源好的

那我试试。很奇怪烧机为什么没有任何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试试。很奇怪烧机为什么没有任何温度。

哦  我的烧着 主电源是发热的倒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  我的烧着 主电源是发热的倒是

背面就是CPU,你拆电源的时候怎么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就是CPU,你拆电源的时候怎么保护的?

没保护    温度低点  风速高点  就这样

网友:
我做过一种保护,用棉花蘸上水,贴在CPU上,然后拆电源,很管用,温度稍高点也没事

网友:
我今天拆了一个BATT短的  直接5A  测量线路上电容 发现音频IC 上有个电容的欧姆值最低 干了IC OK!

网友:
是用福禄克打的二级体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