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6-12-12):
某宝买的板子,安装XP系统

装到这里4个驱动,用时1个小时45分钟。电脑上面显示用时50分钟……
直接断电,重启。然后就看到XP的滚动条是这样滚动的

真的是长见识了。然后滚动一次最起码要10分钟……
奇葩的问题,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A:
有东西坏了吧,扫描硬盘内存显卡....

网友B:
可能是有外设有问题拖慢了

网友:
SB不好,像

网友C:
我看像是硬盘的问题吧,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硬盘问题导致的

网友D:
换个安装版的试试 , 硬盘电源口变大 也会导致这种故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看像是硬盘的问题吧,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硬盘问题导致的

我换了H81  的主板试了啊,用同样的电源,硬盘。在H81上是很快的

网友F:
不装显卡驱动,把显卡驱动的勾去了

网友G:
南桥有没有动过啊?感觉桥有问题,遇到过,慢,几个USB还不能用,换了个桥就好来了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的网卡发不发糖.网卡短路有可能导致这些问题

网友H:
检测硬盘,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I:
装系统的时候到驱动解压的时候把所有的驱动都点掉,等到进了系统后再安装驱动。你看是否能够解决。

网友:
把装到主板上的CPU和内存和硬盘放在别的主板上试,没问题的话就是买的主板不行。

网友:
机器本身有问题,硬件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换了H81  的主板试了啊,用同样的电源,硬盘。在H81上是很快的

cpu也是原来的吗?如果是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东西坏了吧,扫描硬盘内存显卡....

是硬盘 内存坏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外设有问题拖慢了

这个以前也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像是硬盘的问题吧,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硬盘问题导致的

这个 好像不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安装版的试试 , 硬盘电源口变大 也会导致这种故障的

硬盘电源口 变大 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换了H81  的主板试了啊,用同样的电源,硬盘。在H81上是很快的

难道是主板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装显卡驱动,把显卡驱动的勾去了

按遇到过显卡驱动 打会蓝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问题,我也遇到过,都换了一边,最后换主板好的。

也不对 估计系统装 好了 一切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有没有动过啊?感觉桥有问题,遇到过,慢,几个USB还不能用,换了个桥就好来了

桥有问题 引起的啊 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检测硬盘,换个系统试试

楼主说了 不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装系统的时候到驱动解压的时候把所有的驱动都点掉,等到进了系统后再安装驱动。你看是否能够解决。

这样方法 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也是原来的吗?如果是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

会不会 是驱动的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L:
找个正版重新安装一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找个正版重新安装一次试试!

所谓的主板就是下载安装版的安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了 不是硬盘的问题了

那有可能驱动问题,换个纯净版不带驱动的试试

网友:
驱动一个一个装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那有可能驱动问题,换个纯净版不带驱动的试试

遇到这样的 情况 按一般GHOST 吧驱动 不打

网友:
这样的情况  最好找官网的驱动 装好点

网友:
先扫一下硬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遇到这样的 情况 按一般GHOST 吧驱动 不打

不要GHOST换一种方直接ISO的什么都不带的

网友:
排除外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GHOST换一种方直接ISO的什么都不带的

哪种 不方便啊

网友:
这肯定是主板或者内存哪里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