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有没有8M的rom? 为什么都说是4M,而我读出来的确是8M呢?

楼主(2016-12-12):
主板是 “CFM1D3M”,触发后三长两短“滴滴滴嗒嗒”,不查内存也报警,但声音不同。
打算刷一下rom,论坛里找发现有2M 4M两种,结果我拆下板子上的rom读,发现是8M的!!!
找资料,pdf里面说应该是4M的,可是我的编程器明明显示8M,读出来的也是8M
PM25LQ032,怎么是8M的呢?  我的886不支持此芯片,用的是rt80F读取的。

补充内容 (2016-12-18 09:41):
还是编程器的问题,升级后正常了。不过刷了还是不行。检测bios引脚,1脚波形不断,2、5没有波形。

网友:
你看芯片的型号就知道了
PM25LQ032——就是4M的

网友:
至于显示8M,那是编程器程序的BUG,,,

网友:
PM25LQ032  后面32就是4M的

网友:
这个BIOS应该是4M的啊

网友:
那可能是编程器对芯片重复读了两次

网友:
32就是4M的,编程器操作的时候出错

网友A:
q32的芯片是4m的  台板我还没见过8m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确认,看来我得更新我的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2的芯片是4m的  台板我还没见过8m的

版主不应该没见过啊,台板 现在基本都是 8M 的,少数是  16 M 的

网友:
升级编程器正常了

网友:
有啊!!16M的BIOS都见过!!